这个是二极管?用电阻可以代换吗?

楼主(2021-10-01):
小米161301不触发,typec只有5v输出,论坛搜了一下,有说bios8脚待机有3.3v,于是跑线,是连到这个da809上面的,测得另一头有3.2v,连bios这头没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也找不到一样的元件试

有帖子说这个芯片吹下来就有升压,试了 不行

网友:
二极管好坏还测不出来吗。。。

网友A:
你要是问 0电阻可以用线接上吗还可以理解。你二极管都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问 0电阻可以用线接上吗还可以理解。你二极管都不明白。。。。

那这个二极管是啥作用?负极连到bios8脚的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二极管没电压的一端是同时连到bios 8脚和io11脚的,顺便问一下这个4LMB是个什么,百度没查到,1 4没电压,3脚是接地,12脚之间连有一个100k电阻。2 脚有3.2v ,5脚的电压由5v分压出来 2.2v

网友B:
二极管好坏可以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好坏可以测出来吧

二极管不就是正向导通反向关闭吗?带横线的那头有电另一头就该有电吧?

网友:
没有哪个二极管可以用电阻替换。

网友:
坑定不行啦

网友C:
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的

好的,走错路了越走越远了,重点应该是充电芯片,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D:
你是学员不,月饼和船长要大哭三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学员不,月饼和船长要大哭三天

也算是吧,买书自学的

网友:
先修5v升压的,看接口有没有问题,换个升压协议芯片试试,接口有问题也会引起不升压,二极管肯定不能用电阻代替

网友:
器件功能都不一样

网友:
4LM8看起来像是电源管理芯片,建议跑一下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