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惠普M1005进纸组件上的这两轮名叫什么?

楼主(2021-10-01):
请问惠普M1005进纸组件上,一个铁条上的左右各一个的那两个轮名叫什么轮(中间有轴一端长一端短),淘宝怎样能收到!

网友:
看不清楚                 ’

网友A:
你这是诺基亚拍的?

10年的老机器都没见过这轮子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诺基亚拍的?
10年的老机器都没见过这轮子坏的

拆下来加两端的油,没装就做其它事,后来掉地被家人扫地丢垃圾去了!

网友:
没见坏过这个东西,清洁下,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叫走纸轮吧。

网友:
我有配件进纸辅助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