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显卡装驱动一半,然后黑屏,键盘灯,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1-10-01):
上次在网上淘的,一个1080TI,卖家说只是12V供电问题,拿到手,搞了那么久,终于把12V辅助供电搞通了,我在群里也发了帖子的,是什么确定电源问题,那几个英文,看电路图,板子里面断了,我外接了一根线,现在辅助电源通了,然后,直接接上电脑,直接点不亮,键盘正常工作,屏幕背光亮了,然后通过双显卡好的一张,进入系统后,更新驱动,就一直不停的重新启动,各组电压,都正常,我这个是不是翻车了啊,,,

网友:
BIOS,通过双显卡,也从新刷过了

网友:
翻车了!翻车了!

网友:
刚接触显卡行业,是不是只要核心电压正常,屏幕不亮,就是核心或者显存有问题啊

网友:
单插这个显卡,不要插另外一个,如果不会显,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单插这个显卡,不亮,我用示波器,看核心波形,好像,是个三角波,看教程,好像应该是个矩形波吧,,太晚了,明天,白天,在测试下

网友:
确实是三角波,测试了下,晶振,4个脚,2脚和4脚,应该是接地的吧,电路图,看的,1脚和3脚应该有27M正选拨吧,示波器,测量一脚,电压时直流一条直线了,2脚和4脚对地是无穷大了,,,我只是看的影驰的1080TI电路图,我这个耕升的1080TI,2,4脚,是不是应该也接地啊,手里也没样板,不敢,就这样随便把他们两个接地啊啊

网友A:
我这个示波器的带宽是200K的,可能量不准,这个27M的,晶振,应该量不出来,但是,显示一条直线,感觉也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示波器的带宽是200K的,可能量不准,这个27M的,晶振,应该量不出来,但是,显示一条直线,感觉也还 ...

找个好板对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在咸鱼买同行卡,不要信卖家的任何鬼话。

网友:
这个是我盲扫出来的结果,本来想用集显测独显的,老缺少什么GP102_F.XML文件,不成功,就盲扫了,,这个结果,我这个显卡,还有救么,

网友:
把文件整理了下,看来,,就一个显存的通道上,有问题,看来,这张显卡,还有换下显存的必要啊,,刚开始一看,写错误,20多W个,我还以为是所有的显存都报错了啊,如果是所有显存都报了,那肯定是核心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