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I2679v右侧发红,有重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01):
冠捷 显示器I2679v右侧发红,有重影,是怎么回事?显示器不经常用,前段时间打开发现右侧画面不清晰,后来发现右侧发红,然后过几天就比较严重了,右侧有重影,重新开机仍然有重影,右侧一闪一闪的,一会儿红,一会儿不红,但是残影一直存在。

网友A:
屏坏了!难搞了!

网友:
先换一下好的信号线,也可能是屏线接口氧化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换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难搞了!

右侧一会儿发红,一会儿不发红,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留下一个记号

网友:
可以肯定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