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s 板号:12221-2电流0.6a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1-10-01):
      前两天接了一笔记本花屏,直接换屏,键盘有问题直接换了,这个机子键盘不好换,要把键盘后面全拆。交给客户没两天又回来了,故障开机不显示,主板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供电有0.6a-0.7a-0.6a,不动。      查主板cpu之前的供电已经出来了,没有集显供电和独显供电,集显是一点没有,但独显有0.127v,这个是三代的CPU,独显有开启就可以有独显供电,测芯片丝印是0z=fe,芯片是rt8812a,有供电,开启3.3v和psi3.2v,vid0.85v,但芯片的ton仅有0.7v左右,待机时候有供电是19v,开机就变为0.7v,明显不对。这个上下管是复合管,有一个g,s短路,拆下来测又不短了,装上不短,想着没事,
       在网上买了芯片回来,放上一个有一个芯片直接大短路,拆那个g,s短路的已经击穿了,芯片拆了,才不短路。更换击穿的复合管和芯片,装上供电开启,都有了,ton脚开机之后有19v左右,说明芯片是好的,但电感还是0.127v,在网上刷了原机的备份BIOS,改me,还是不行,测复合管的g极一个有供电0.5v左右,另一个没有,拆下来测阻值有点偏低,只用一个复合管,试了试开机直接进系统,没问题,正常使用,附上图片,和改me的BIOS

网友:
省事省心,收钱

网友:
主要是代换了复合管,还是没好,这样开机能用就行

网友:
可以买芯片再试试,修好更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