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110主板不放CPU有0.8V 放CPU没电压 哪里问题

楼主(2021-10-02):
七彩虹的H110无显示  放CPU时没CPU电压  不放CPU时有0.8V电压  是哪里问题 求指导

网友A:
南桥虚焊,建议直接BGA加焊南桥。商科代工三线品牌七彩虹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虚焊,建议直接BGA加焊南桥。商科代工三线品牌七彩虹的通病了。

是七彩虹的通病呀

网友:
这个桥的通病就备几个二手板得了。台板破烂和好的二手差价也不大。没必要啊

网友:
目前自己正用着一个七彩虹H110,你们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我的板子不妥了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是否是RT3606B?如果是的话,找到该芯片的第43脚,它连接着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更换成480K的电阻,看能否正常点亮主板。如果不是我所说的CPU供电芯片,那就当我是自言自语路过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是否是RT3606B?如果是的话,找到该芯片的第43脚,它连接着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更换成480K的电阻 ...

能点亮说明 CPU供电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