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卡,索泰gtx660

楼主(2021-10-02):
索泰gtx660,故障是开机十几次才开机,开机后正常打驱动,可以跑鲁大师,但是运行3d检测,两分钟会黑屏,风扇狂转

网友:
显存检测是正常的

网友:
检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APP上我看到你发的了挂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上我看到你发的了挂200多

可以谈价格嘛,我都是可以讲价的,先挂高点,好谈价格,挂低了别人会坚信这卡基本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上我看到你发的了挂200多

那个直接买了,又直接退了,不会是你吧,什么话都不说。我也是电脑小白,很多都不懂,收回来的卡以为能修好,结果都是自己技术不过关

网友:
经过论坛好友的帮忙,可以正常开机了,到打驱动就黑屏了

网友:
打总线阻值,应该核心快挂了。

网友:
应该有一两组阻值是不正常的

网友:
让卡处在黑屏状态 测电压 哪里不正常修哪里。电压值在正常或者偏高就搞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