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6SP手机不开机,使用过程中自然损坏的,电流20毫安左右,是哪的问题?

楼主(2021-10-02):
iPhone6SP手机不开机,使用过程中自然损坏的,电流20毫安左右,是哪的问题?

答:这种情况一般是CPU没有工作导致的,可以检查时钟复位正不正常。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顶起,某颗电容短路了吧,翘掉,松香大法

网友:
上松香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