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320不开机去3301后引发不充电并锁频0.1G

楼主(2021-10-02):
戴尔E6320,版号,PAL70  LA6611P  rev1.0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上电有0.15A左右,拆开后测试发现CD3301发热,去掉供电就不热了,但是没电流了。换一个还是发热,纳尼?什么玩意!经过论坛查阅这是扩展坞的切换芯片,看大家修的时候也有换上去发热的,扩展坞多数人不用可以拆掉,但是没有这个版号的拆卸教程,然后就比着比较接近的改造教程的改了一下,就成了,下面是方法

改造后可以开机了,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不充电,纳尼?进系统和PE巨慢,进去系统后发现,主频率锁在0.1G,不慢才怪呢,这是两个问题。先修哪个呢?锁频不好修,先修充电吧。按照惯例刷个BIOS先,结果问题依旧,电池也显示正在充电,电流始终没有增加,充电电感的电压和电池电压一致,难道充电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个样,又换一个还是不行,虽然是拆的料板上面的但不能都是坏的一模一样吧,那就老老实实的查查BQ24765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听着很牛的样子,其实我也不会查,也没有人分析这个芯片,但是大家都是找芯片的PDF我也找找看,找到打开一看全英文,只能老老实实吧所有的引脚翻译一遍,翻译到13脚的时候发现。高电平充电,低电平停止充电,然后量量13脚确实是3.3V,这也就是为什么能显示“正在充电”的原因。继续翻译到23脚的时候,低功率模式检测有源高开漏逻辑输出。从ICOUT引脚放置一个10欧姆上拉电阻器至上拉电压轨。在ICOUT引脚和ICREF引脚之间放置一个正反馈电阻器进行编程滞后。当VICM引脚电压低于ICREF引脚电压时,输出为HI。)VICM引脚电压高于ICREF引脚电压输出为LO(低)低功率模式?难道跟锁频有关系?量了一下此时为低电平(看图纸的话可能是该高电平正常吧),然后其他引脚翻译后没啥启发,继续翻译芯片PDF文档下面的说明,其中有一段翻译后是这样说的:
8.3.17输入电流比较器跳闸检测
为了优化系统性能,主机将密切关注当前适配器。一旦适配器电流高于通过ICREF设置的阈值,ICOUT引脚向主机发送信号。该信号向主机发出警报
该输入功率已超过编程限制,允许主机通过降低功率来限制系统功率
时钟频率、降低轨道电压或禁用系统的某些部分。ICOUT销是一个开式排水管
输出将上拉电阻器连接到ICOUT。当VICM输出电压(VICM=20 x)时,输出为逻辑HI
V(CSSP-CSSN))低于ICREF输入电压。ICREF阈值由外部电阻器设置
使用VREF的除法器。磁滞可以通过从ICOUT引脚到的正反馈电阻器进行编程ICREF引脚

上面说到输入电流比较器。并且提到CSSP-CSSN,看图

PU11的5脚和6脚就是CSSP-CSSN,这是从适配器输入PR205,是检流电阻,每个引脚经过PQ28和PQ29导通后,进5脚和6脚。PQ30是切换扩展坞电流检测的可以直接拆掉,PQ28和PQ29和pq30是受控于CD3301,虽然拆了,但是5脚和6脚的电压还是有的(PQ28-29悬空也能导通?不懂),一个19.2另一个18.9,纳尼?检流电阻压差怎么可能那么大?中间被谁压降了?顺着线路量过去,PQ29的1脚和3脚两端的电压一致,而PQ28的1脚和3脚,一个19.2一个18.9,原来压差降到这里了。换一个吧,换上去之后还是一样?怎么回事?看图纸它是受控于3301,但是拆掉了,这个也就没用了,索性直接把PQ28和PQ29拆了,1脚和3脚直接连接过去。

现在在测量5-6脚电压恢复正常了,压差在mv级别。。装上电池,电流蹭蹭涨,此时BQ24765充电芯片的23脚,为高(5V)开机进系统后主频也上来了,没想到不充电和锁频竟然是一个问题导致的,0.1G的照片没拍,以为修不好呢,也没准备发帖子

到此维修结束,
疑问。如果找不到原因,直接把芯片的23脚悬空,,让其脚位直接产生5V高电平是否能直接解决问题呢?

网友A:
这是DELL 机器 检测不是原装适配器 就是锁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ELL 机器 检测不是原装适配器 就是锁频

用的就是原装充电器。主要是因为公共点检流电阻的反馈电压被一个mos管压降了,导致电源管理误检测到耗电异常,然后降频

网友:
CPU降频终于有案例了 这个是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