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43 U4笔记本声卡没声音

楼主(2021-10-02):
客户拿来台T43 U4....笔记本说喇叭没声音,拆开检查发现声卡芯片芯片已经爆掉一块,只能看到前面alc,后面型号部分已经爆飞了,请问各位大师有知道吗?

网友A:
找个点位或电路不就有了吗,应该很好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点位或电路不就有了吗,应该很好找的吧。

这型号我查不到

网友:
相近的也行,一般一种笔记本基本芯片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