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2烙铁 反复烧OUT线路 大佬们请指教

楼主(2021-10-02):
不知道什么原因  插电就烧 图1红圈里的 铜箔 直接烧断,图2 铜箔链接的是 BTA08-600C,下面那个6脚的是 MOC3023 ,我对电路一点不明白   请大佬指教

网友:
多半是可控硅的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个型号。

网友:
BTA08-600C

网友:
对了 , 烙铁里面原来是 BAT08-600C应该是进口的    ,但是我换的好像是国产的   换了就烧,这个管子也烧了  国产的顶不住?  所以很疑惑,  可以不可以换更大的 比如BTA10-600C   这样会不会烧其他东西

网友A:
照理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理不应该这样的。

本来以为是原装的,结果朋友和我说这是水货的,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总是烧那个  OUT的 那条线,  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关键我也不懂电路基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以为是原装的,结果朋友和我说这是水货的,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总是烧那个  OUT的 那条线,  ...

问题是,你修复后,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吗?如果一上电就烧,那肯定有大问题的,不能简单处理;如果用段时间又烧了,那可能是负载端负荷大,或者线路设计不合理、后换上去的TRIAC质量存在问题。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kaixin:

网友C:
那不简单的是可控硅的问题了,后级还有有问题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修复后,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吗?如果一上电就烧,那肯定有大问题的,不能简单处理;如果用段时 ...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在某宝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回来, 然后插上去 没烧, 我就装起来测试了, 350度 用了6分钟左右  又烧了  还是一模一样的位置,  问卖家是什么问题  他问我发热芯阻值  红线3欧  蓝线80欧,他说正常的红线3欧  蓝线52欧,因为我现在手里有2个一样的板   都是烧同一个位置, 关键不懂原理  很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简单的是可控硅的问题了,后级还有有问题的元件。

我还发现个问题, 他原来的可控硅08-600C 没有击穿, 然而我换上去的国产的08-600C 装上瞬间烧板那个位置,可控硅也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简单的是可控硅的问题了,后级还有有问题的元件。

淘宝买了一个好板,用了6分钟 温度350°   也烧了  还能用几分钟  ,很有可能是发热芯 不匹配或者什么问题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变压器有问题,还有就是整流部分,你看下多少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变压器有问题,还有就是整流部分,你看下多少伏吧。

变压器出来3条线   黑  白  黄,  按照淘宝卖家说的黑色是地   这样测了  白线交流10v  黄线交流30v ,卖烙铁控制板的卖家说  是正常的,  他说  发热芯蓝色线阻值是50左右   我这个80了  高了,再买个发热芯试试,因为烙铁 手柄 都有2个以上   都是那么多电压  和阻值,  很尴尬  还没找到问题, 发热芯到了  我再试试 ,关键想弄明白到底哪里问题

网友D:
1:换个大功率管

2:加强ouT负载线路。(用导线焊在铜铂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换个大功率管

2:加强ouT负载线路。(用导线焊在铜铂上面)

好的   换个10A600V的     OUT线路是铜箔  我加了锡 宽宽的一条  应该耐得住

网友E:
自己改一吧,加粗点那个线路,换个大安的可控硅,加大可控硅散热片,应该就好了。

网友F:
你这明显是电流过大烧断了,金属高温热态电阻会变小电流就会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一吧,加粗点那个线路,换个大安的可控硅,加大可控硅散热片,应该就好了。

多谢兄弟,还有个问题,  这个烙铁   选发热芯   只要功率够就可以吗   还是小点功率也行  ,是不是功率小点发热芯   对线路这块要求就没那么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明显是电流过大烧断了,金属高温热态电阻会变小电流就会增大。

兄弟 那意思就是那个线路经过的电流太大了  线路承受不了  是这意思吧   那个管08-600   是600v 8A的  我查了资料,那我加粗线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明显是电流过大烧断了,金属高温热态电阻会变小电流就会增大。

还有个疑问, 它这个烙铁  原来设计的时候  应该会考虑电流这些因素吧,而且 应该都是一开始正常使用   后面才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