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1前置摄像头不能切换怎么回事?原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很简单

楼主(2021-10-02):
小米11前置摄像头不能切换怎么回事?原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很简单

  小米11搭载了目前高通最强的骁龙888处理器,前置摄像头屏幕打孔的设计,后置三摄像头设计,曾被网友吐槽:这摄像头太丑了!很多人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摄像头黑屏打不开或者摄像头无法切换的情况。小米手机为什么不能切换前置摄像头呢?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小米11前置摄像头不能切换的处理解决方法。

小米11前置摄像头不能切换的处理方法:

一、相机应用运行出错

  相机应用在运行中出错,或者相机的缓存太多,导致手机不能切换前置摄像头,可以在设置——应用——相机——清除数据,清除后重启相机就能恢复正常。

二、系统问题

  系统运行错误也会导致摄像头无法切换,重启手机试试;还不行的话,可以将手机重要资料备份,恢复出厂设置或升级最新系统版本解决。

  或者也可以安装第三方相机软件来替代测试,可以避免恢复出厂或升级系统,以免自行操作失误导致重要资料丢失。

三、摄像头问题

  1、 排除了软件或系统的问题,接下来更换前置摄像头测试,有时摄像头本身损坏也会导致相机无法切换,检查摄像头排线是否有断线或折损。

  2、后置摄像头问题也会导致前置摄像头无法切换,可以更换后置摄像头排除一下。

四、主板问题

  更换前置摄像头后都不能解决,那就需要检查主板了!查主板上前置摄像头座子、前置摄像头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相关电路中相连的元件是否有损坏或接触不良等。这一步需要专业的维修师傅对其检测维修!

  测量前置摄像头与 CPU 之间的信号是否正常。

摄像头到CPU时钟信号

前置摄像头到CPU复位信号

数据图像传输信号

  检查前置摄像头接口外观是否损坏,测摄像头座子是否正常。

前置摄像头座子点位图

前置摄像头电路图

  像坛友的这台小米11,前置摄像头不能转换,换摄像头无效,座子阻值正常,下一步就需要检测摄像头的供电和同步信号。

小米11前置摄像头不能切换

  如果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多了吧

网友:
我手机一点也不会修,

网友(2021-12-05):
您好,小米6,点开相机前后摄像头都正常,那种跑车的软件聚的出租司机端登路需要人脸识别后才能用,开启的是前摄像头识别人脸正常,就是登路滴滴车主人脸识别开启的是后摄像头、前摄像头没打开!是哪的事啊?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不能切换的一般都是拆过机 排线没上好的。

网友:
这手机出厂自带BAG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