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显卡是要买带集成显卡的cpu吗!

楼主(2021-10-02):
MATS测试显卡是要买带集成显卡的cpu吗!   10105f 还是10105  求解

网友A:
最好不要用这么高端的CPU。我的8代CPU测试都会出现很多看不懂的问题。要用mats建议买带集显的。

网友B:
1150的G1820加个B85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0的G1820加个B85就够用了

需要集成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这么高端的CPU。我的8代CPU测试都会出现很多看不懂的问题。要用mats建议买带集显的。

那用什么u那用什么u那用什么u

网友:
必须要有核显才能跑测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50的G1820加个B85就够用了

会不会带不动显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带不动显卡啊

跑测试软件又不是玩游戏。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测试软件又不是玩游戏。没事

大哥 我是跑3d测显卡用啊 压力测试 修好的显卡测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 我是跑3d测显卡用啊 压力测试 修好的显卡测试用

你是真迷糊啊!看看标题MATS测试

网友D:
不用的,b85.b75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的,b85.b75差不多了吧

测游戏不需要cpu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真迷糊啊!看看标题MATS测试

那你的意思是啥呢   要啥配置

网友B:
哈哈这人估计是水贴骗回复的,各位师傅不要回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人估计是水贴骗回复的,各位师傅不要回他了

那你别回复了 ,说一堆没用的话 。

网友E:
一般需要支持UEFI和传统方式启动的主板,B75有些老,可以考虑买块H97,Z97芯片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般需要支持UEFI和传统方式启动的主板,B75有些老,可以考虑买块H97,Z97芯片组的

老哥这贴子是骗回复水贴刷分的,不要搭理他。你看他那级别和他问的问题一看就是水贴骗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贴子是骗回复水贴刷分的,不要搭理他。你看他那级别和他问的问题一看就是水贴骗分的。

原来是这样。那得@版主 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贴子是骗回复水贴刷分的,不要搭理他。你看他那级别和他问的问题一看就是水贴骗分的。

我1000多下载分还骗分😄笑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