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90显卡,运行测试软件有波浪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0-02):
蓝宝石RX590显卡,不显示客户送修的,12V供电短路了,电容短路,奇怪4个保险全坏了,原本是16v271的电容,从主板上拆了个16v270的,换好后运行测试软件有波浪纹,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容不对?修显卡小白白一个,请各路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271是270的10倍

网友:
网上查了271是270UF   270的主板电容也是270UF的啊。。不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