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10P不开机,仔细观察+细心排查,看我轻松秒杀

楼主(2021-10-02):
今天有个客户送来了一台联想Y410P笔记本电脑,故障是不开机,使用可调电源开机有反应,不过电流只有0.05A,果断拆机。维修步骤如下:

一、观察。像这种不开机的,不和大电流的一样,一般就是哪里开路了,通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一处异常的地方

可以看到,保护膜都烧黑了。

二、查图。通过查询图纸,发现这是一个型号HCB1608KF-121T30的东西,这是一个保险电感,又称磁珠。

三、分析。如果觉得换个这东西就万事大吉就大错特错了,保险烧坏,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损坏元件两端一端有20V的B+电压,另一端电压为零,2脚电阻对地为零,说明2脚后端对地短路。

四、判断。继续打开点位图,烧坏的就是这个PL501,把它2脚连接的所有元件都找出来,检查发现这些元件中只有滤波电容可能短路造成对地为零,图中共有5个电容,PC开头的元件都是,一个一个的拆除,运气有些差,当PC504被拆除时,PL501的2脚对地不再为零,更换总成本不到1毛钱的PC504和PL501,问题排除。
当然,如果没有点位图,可以使用烧机大法,不用一个一个的去试拆元件,只不过容易烫手。

写在最后,维修电脑,其实观察很重要,其次才是经验性的东西,一环扣一环,保险烧坏一定要查出后端短路的地方,细心排查,最终一定可以成功。

网友:
这种修起来快  还赚钱哈哈

网友:
通病 遇到很多这地方烧的了

网友:
我都忘记了怎么修,之前也不怎么会

网友:
这个地方是通病 我修过一个烧了个洞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望闻问切可事半功倍。

网友:
这个通病了  修拉好多了

网友:
脑力也是成本,元器件只是成本之一,另外房租,水电都要成本,要进入发达国家这个是标志

网友:
  这种机器一天来10个就好了   要求不高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舒服的,最喜欢的

网友:
哈哈  真细心这个都能让你发现

网友:
这个修得好快,楼主真细心,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网友:
通病  这个机器充电管也会是坏的

网友:
这 捡钱的机器舒服

网友:
发财小电容啊 楼主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