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lcd改led问题求助

楼主(2021-10-02):
大神们,求助一下,led的驱动怎么接线啊?我这个是明基的,板子上没标注定义,不知道怎么接那四根线

网友A:
这个我记得不是直接接的,LCD要升压,LED不用,应该是有个背光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记得不是直接接的,LCD要升压,LED不用,应该是有个背光模块的

我有led的模块,就是不知道模块怎么接,模块有四根线。

网友B:
不会接,就还是不要接。4根线,分别是gnd(负极).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接,就还是不要接。4根线,分别是gnd(负极).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

每根线是干啥的我还是知道的,就是焊在显示器板子哪个位置不太清楚

网友C:
供电和地线能找到吧?先接上,剩下两根试一下,接上去亮屏的是开启,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和地线能找到吧?先接上,剩下两根试一下,接上去亮屏的是开启,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

我是显示器的板子不知道怎么接,led驱动那四根线我知道都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显示器的板子不知道怎么接,led驱动那四根线我知道都是干啥的

我也知道,同样感谢

网友:
我感觉还是换灯管省成本,而且背光也柔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led 背光

网友:
买模块,直接三根线,供电开启接地

网友:
你可真够白的.  供电  接地  开启 亮度调节(可以不接)  最关键的是  要把屏LCD改成LED灯条 需要拆屏  估计你也弄不好  找个当地维修店  交给他们吧

网友:
最简单办法 LCD背光高压包附近  红色稍微大点的电容的2个脚   一个是供电 一个是地   另外接个开启就行了  调节不要了,  在输出线那里找 接上线 不白屏的 显示节奏对的就是了

网友(2021-11-03):
地线   12伏   开关控制   亮度调节可以不要

网友:
直接找个12V给个供电就完了

网友:
这个最大的难度是拆屏取下灯管换成灯带吧?

网友:
有万能背光板,显示器通用的。

网友:
万用表搞定 12V和GND找出来 其他的试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