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两边电压应该是多

楼主(2021-10-02):
32.768晶振两边电压应该是多少为正常

网友:
晶振两边一般在1.xV,最好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带频率测量功能的DMM检查。但是,要注意输入阻抗的影响,否则测量时会停振而失准。:kaixin:

网友:
一般1.几或者0.几V的

网友:
一般0.2v-0.9v    2边不一样的   一般很少坏

网友:
测电压无法准确判断是否正常的。你最好用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
0.1x~0.3x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