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RTB-WFH9L 版号:nb2150_pcb_mb_v3 hf 待机3v芯片料号

楼主(2021-10-02):
华为WRTB-WFH9L 版号:nb2150_pcb_mb_v3 hf,3v待机芯片烧坏,看不清型号,求料号

网友:
机器还很新啊

网友:
你拍下旁边5V芯片的高清图片啊。这两个通常是一对的。型号很接近。

网友:
这种3V 5V 基本都是一对的 看看旁边的那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
51393P        TPS51393P

网友:
这个烧了小心后面啊,有没有短路

网友:
X1393P
TI  068

网友:
我拍了高清图 无法上传13684713135 微信电话

网友:
51393P 与旁边那个是一样的。要不就是51396 亲自修过这个笔记本

网友(2022-01-06):
NB8510待机芯片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