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江湖救急,有偿求助

楼主(2021-10-02):
戴尔g3 3590  9代笔记本,USB3.0接口处五角管烧了,谁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元件???用哪个可以替代。短路已修好,现在就差这个元件没补上去了。求求求,解答留账号,给盒烟钱    元件丝印GLP

网友A:
没有不上去这个接口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上去这个接口用不了......

没有当然用不了。还需要把1脚与5脚短接才行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不好猜啊

网友:
如果是供电应该可以上个保险连起来

网友:
看着像USB5V转5V看看一边通不通USB

网友:
SY6288DAAC-GP   这个是你的型号   我有点位 和图纸 你要不要看

网友B: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需要的话加我微信  wxq585858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5v转usb5v的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个开关管

网友:
我想知道烟钱给谁了

网友:
这个图纸中有,型号是SY6288DAAC

网友:
usb供电 直接拉

网友:
USB主供电应该和5脚相通的,一般是USB的供电转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需要的话加我微信  wxq585858

点位分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 ,不是找个料板,在usb接口边找到5脚管,看下地脚是否一样,其它我一般不管了,直接换上再说。

网友:
USB供电  用不着上  5  1脚连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