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鬼?b75的主板鲁大师测的是

楼主(2021-10-02):
什么鬼?b75的主板鲁大师测的是h61,怎么回事?

网友A:
芯片是B75啊,你看的那个是华硕自己的型号

网友:
明显BIOS刷错了

网友:
怎么弄?运行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B75啊,你看的那个是华硕自己的型号

自己的型号怎么会是h61?

网友A:
你主板上不是写着ASUS  B75M-A吗?是不是BIOS刷错了?

网友:
或者鲁大师发神经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上不是写着ASUS  B75M-A吗?是不是BIOS刷错了?

我以前的主板是h61,换了这个b75后,开始检测没问题,可是玩了几天9游戏后突然断电自动重启好多次,然后再检测就这熊样了。

网友A:
换主板没重装系统和驱动吗?

网友:
大师也有发神经的时候头几年还经常把5400转的硬盘认成7200的,把固件日期说成是生产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没重装系统和驱动吗?

问题是刚换上主板检测没有问题,玩了几天游戏后才出现这问题。

网友:
鲁大师不能信,下个CPUZ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