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ih61m主板 usb线转普通usb线接法

楼主(2021-10-02):
求联想ih61m主板 usb线转普通usb线接法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转接线,急用就百度对着图自己接

网友:
无需任何改动。多出的两根针不用插就行。

网友:
无需任何改动。多出的两根针不用插就行

网友:
无需任何改动。往下推一针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