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焊接温度是多少

楼主(2021-10-02):
CPU 供电电容鼓包了。用40W电烙铁主板焊锡不融化,主板焊接温度是多少,是不是的用热风枪,温度调到多少度,另外为了防止烧坏别的元器件周围贴上隔热材料,叫什么名来,我忘记了。

网友:
如果不是豪华大板不用那么讲究

网友:
不融化你先加锡呀……
300-350度我用
隔热材料铝箔胶带好点

网友:
我们都是用调温烙铁的,焊不动就上调温度。

网友:
主板上电容焊接,需要焊台至少60w.我都是用150w的高频焊台。
温度不够焊台,就算取出来,你也装不上去。

网友:
现在大多无铅,焊接温度要高,回温要快,焊接接地脚要堆焊锡的

网友:
有的电容没有好的装备确实不好取,板子做工太好了。不像某些统货杂牌板那么好焊。

网友:
T12,80来块,一般开350,5秒化锡

网友:
白菜白光  T12 挺好用 的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