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7805-1笔记本电池脚有20V装电池5安大短

楼主(2021-10-02):
单独充电器正常开机,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MOS管击穿了呗 找个图纸看看充放电电路

网友:
看下放电管和充电管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击穿了呗 找个图纸看看充放电电路

就是没有小米图纸

网友B:
哪个隔离的管子短路了呗   量一下   基本不用图纸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隔离的管子短路了呗   量一下   基本不用图纸这个问题

全部换过,电池隔离管和充电器那面隔离管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有无PBTN_OUT, EC_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