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intel原装主板BIOS!很奇葩的问题!

楼主(2021-10-02):
主板型号是DH77EB,BIOS同时支持UEFI和传统引导,硬盘GPT分区,主板UEFI模式下可以自动引导进系统,硬盘传统引导分区,不能自动进系统,要按F10进入引导设备选项,选择硬盘才能进系统!想着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些老主板BIOS最近记得刚弄过NVME

网友:
刷了也没用,这些原装板 都会有奇奇怪怪的情况, 正常,还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设置搞了几个小时了,能试的都试了,应该不会是设置问题,这么老的主板,不可能默认设置都不支持传统引导的。

网友:
论坛上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0975-1-1.html

网友:
一个是坏的,一个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
直接用gpt分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