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560插风扇不转,插上风扇就经常不能触发!

楼主(2021-10-03):
DELL7560插风扇不转,插上风扇就经常不能触发!
客户送过来时是在家里清灰造成不开机,拆开一些键盘或者其它排线,有时能开机,装好或者碰动就不能开机了,反复试,发现主要是插上风扇,不能触发可能性最多,不能触发时插上电源,电源灯闪,不能开机触发,换了一同样风扇 故障一样,不插风扇开机和插风扇能开机时,正常显示,但无论多久多热风扇都不会转,

电路如图,风扇5V输入正常    FAN1_TACH待机和开机都为3.3V 不插风扇为1.8V左右
FAN1_PWR_R 就不正常了,待机开机都为低电平 0.2V 左右,    Q6502 G极 3.3V开机有,待机无    S极 和D极  待机分别为1.8V 和2.8V 左右,示波器测 S 和D 极待机有方波信号,开机就没有了,开机后S和D极 基本为低,0.3V左右,FAN1_PWR 直接进EC      不插风扇能开机  D极 和S极也为低电压
  我拆开Q6502  试机 笔记本次次正常开机 ,只是风扇全速转  FAN1_PWM_R 为5V 同 风扇输入电压一样, Q6502没装的情况下 待机 S极(FAN1_PWM有方波),开机没有方波,

本人是刚入门65期学员,入门不久 ,请教大神,    风扇的FAN1_PWR_R的电压好像从风扇来的是不?然后Q6502开机导通 用PWM方波接地来控制风扇转速吗  取掉Q6502开机时 用摄子短接Q6502 S D极 风扇就会停 或转慢,  论坛里有人说四针改常转,是把FAN1_PWM 拉一个3.3V 或5V来这个,这个机器好像正好相反,把FAN1_PWM_R断开与主板连接FAN1_PWM_R就会有5V电压 就会转得最快,,是不是这样,请教大神!!!

我现在把Q6502装上,继续找问题.为什么装上风扇就经常不能触发,能触发散热很高温度了但风扇根本不转,是不是FAN1_PWM_R的5V就是从风扇输入电压5V  +5VS来的,然后Q6502至EC前面可能有问题,直接拉低+5VS 所以不能开机?  BIOS问题我认为不大,因为Q6502拆机一直是次次正常开机,

网友:
有大神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