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不触发好像是没有5vdual

楼主(2021-10-03):
这个主板不触发
1   开关有3.3
2   q66无5vdual
症状应该和这位大佬的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339091-1-1.html
请问我看点位图也是看不太懂,请问这个5vdoual怎么维修

网友:
q69可以短接

网友:
p en 有4.77v,查的好像是5vdual短路保护了

网友A:
再积累积累,半年前我也是这样。。。有图纸要学会顺藤摸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积累积累,半年前我也是这样。。。有图纸要学会顺藤摸瓜

兄弟有思路吗

网友B:
只能按时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按时序修了

5vdual对地阻值70

网友C:
兄弟你比我好多了还有图纸,我就一个点位图,然后按着大神们的经验和时序在找,人都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比我好多了还有图纸,我就一个点位图,然后按着大神们的经验和时序在找,人都累死

论坛里有的你按型号搜

网友D:
有零件就更换Q69,这是最好的,无零件更换就短接Q69的D极与S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零件就更换Q69,这是最好的,无零件更换就短接Q69的D极与S极。

换了应该也没用,他是5vdual短路,保护电路把他关了,直接连上应该就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换了应该也没用,他是5vdual短路,保护电路把他关了,直接连上应该就烧了

它二脚是个4.77v的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它二脚是个4.77v的高电平

按你给的图纸,Q69第2脚就是5VDUAL,你发帖说它没有5VDUAL,现在又说它第2脚有4.7V左右电压,你什么意思?还有,短路的话是没有电压或者电压非常低的,那既然短路了为什么还会有4.7V左右的电压(5V电压最标准,但4.7V也算正常了,有误差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你给的图纸,Q69第2脚就是5VDUAL,你发帖说它没有5VDUAL,现在又说它第2脚有4.7V左右电压,你什么意思 ...

说错了1脚有个4.77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1脚有个4.77v

4.77是5vdual保护电路发出的p en

网友:
常修到这个问题,,,短接

网友:
P_EN出现问题了! 一般都是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q69的控制脚连着PN信号,往回找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比你惨,3.3待机短路,找不到从哪里开始修,打算放弃了

网友:
学习下,这都找到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很头痛很绕。 一般都是短接直接用

网友:
1脚EN正常是12V

网友:
P2003的2和3引脚短接得到5VSB

网友F(2023-01-09):
我一样的主板是不触发,有5V和3.3V,但是没有12V,没图纸,也没修过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