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显卡还是屏问题

楼主(2021-10-03):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显卡还是屏问题,帧不稳定lol是不是跳到30多  然后一直120左右

网友:
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吧,有没有另外接口

网友:
换个显卡不就知道了,或者用集显

网友:
显卡吧,打团卡一下

网友:
估计是,显存问题,你用显卡工具测试一下,dos模式

网友:
掉帧,清过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