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3):
如题,可以刷差不多的BIOS吗
技嘉主板

网友:
好像100系列主板以下的型号是没有了,可以去台湾官网找找。

网友:
其它网站找找吧,有编程器可以试试。

网友:
二楼正解,台湾网站都有

网友:
不能代替,台湾官网*词语被过滤*去找。收了两块主板,一个技嘉一个联想,都是能亮机,但反应慢...就是别人刷错误BIOS造成的,换正确的刷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