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神K640E-I5 D1自动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21-10-03):
      商家送修一台战神K640E-I5 D1,故障是,通电自动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测开关电压5V,战神的开机电压一般是19V,然后后过一开机芯片,PU4,看图纸 6脚没有电压,正常变该是3V左右,本想换一个PU4,但手上没有货,那就改电路看一下,我把PU4的6脚与焊点断开,测有3V电压,然后与接一开关测,可以正常开关,说是是PU4拉低电导致不能开关机,再看PU4的是3脚是与开关相连的,所以我也把3脚与焊点断开,也就是把3,6脚挑起来,测3脚焊点没有电压,心想把3,6脚焊点相连就可以了,但实际连后开关的电压只有2V左右,所以换又把R119 10k换成1K电阻,测还是只有2.6左右,还是不能正常, 心想可能是这个3脚点会漏电,后断开,测阻正常,开关点电阻也正常,那就从开关1脚与PU4的6脚焊点相连,再测电压3V,正常开关。上图 本以为就是可以了,但过了一会,商家又把笔记本拿来了,说是用电池开不了机,后测发现用电池时PU4的1脚没有电压,用电源时1,2脚都是19V,所以不管那么都,把PU4的1,2脚相连。后多次测用电池与电源都正常。心想应廖PU4的7脚的DD_ON信号问题,希望对遇到这情况的人有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不太好弄Q

网友:
蓝天代工的主板

网友:
通病,不是PU4拉低M_BTN#,而是D3。拆掉D3就行。PU4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