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80内存默认只用板载的,外加内存认到了却不可用

楼主(2021-10-03):
昭阳E42-80内存默认只用到板载的,外加内存认到了却不可用,请教大神怎么解决。另外BIOS刷了官网最新的,型号啥的都不显示了

网友A:
系统问題,或者内存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題,或者内存不兼容!

系统换了好几个了,都是64位的。内存也换了好几根,都能检测到,就是用不了

网友:
有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咋回事

网友B:
要更改主板上识别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更改主板上识别电阻的

原机就是支持外加内存的,为啥还要更改主板电阻,不会弄哦

网友C:
听上去就不合理,前提你内存没有问题,外加内存怎么可能不好用,除非内存槽有问题!没有其他解释!

网友:
这种没有听说过,一般直接加就可以了,但是奇葩问题每个月可以遇到,不符合逻辑的为题每年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D: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把板载内存屏蔽了,装一个8G内存条试一下,楼主这个方案好了说一声谢谢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频率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频率不兼容

或者容量大小不支持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在BIOS里有什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把板载内存屏蔽了,装一个8G内存条试一下,楼主这个方案好了说一声谢谢

新买了一条8g的三星,一样只能识别到不能用。板载无法屏蔽,联想bios简单的只剩裤衩,啥设置都没有提供

网友F:
已经放弃了,直接用板载,不扩容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上去就不合理,前提你内存没有问题,外加内存怎么可能不好用,除非内存槽有问题!没有其他解释!

内存好的,换了三根试过,槽有问题应该识别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放弃了,直接用板载,不扩容了,谢谢大家

明智之举,可以亮机的机器,修好了也赚不到几个钱,万一出了事故就麻烦大了

网友:
亮机维修的都是软功夫,技术活呀。我们是维修员,不是软件技术员。哈

网友G:
这机器不是有屏蔽板载内存BIOS吗

网友:
二cpu问题。。

网友:
CPU也是板载的,动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不是有屏蔽板载内存BIOS吗

这个BIOS哪里可以下,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BIOS哪里可以下,找了很久没找到

论坛就有,论坛也有屏蔽内存的工具,自己多找找,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就有,论坛也有屏蔽内存的工具,自己多找找,多试试

阅读权限不够,没办法搞

网友:
换系统  换内存 或者用其中一种内存 不行就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