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显示器

楼主(2021-10-03):
求 帮助    大家帮忙看一下啊  这个便携式显示器 由于接错电源烧了一个五角降压芯片 ,有那种可以替换  感谢 支持与帮助

网友A:
这个芯片,网上能找到,,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网上能找到,,

买了一对 型号相似的 换上去 不行 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输出1.8伏。随便三端的都可以上,注意发热量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