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充电

楼主(2021-10-03):
有一台Y460不充电,电脑关机的情况下,有3秒充电电流。2A左右。之后就掉电到待机,就不能充电了,必须拔掉电源和电池,又能充3秒。还有单独用电源,或者用电池都能正常使用。两个同时使用会掉电,掉到待机,再次触发又能触发,不到3秒又掉电。掉电了隔离保护正常,就是不充电 。经过测量充放电芯片88731 22脚,DCIN 19V,2脚3.6,11脚VDDSMB 3V,13脚ACOK5V,9脚SCL3V ,10脚SDA3V.21脚VDDP5V,26脚VCC5V ,充电时ICOMP 2V,不充电时0V.j电池接MBDATA3V,MBCLK3VTEMP_MBAT单独接电源3V,电源和电池同时接1.6V.维修期间换过充放电芯片和充放电芯片上下管。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师下面该查哪些芯片,该怎么维修。实在没招了。

网友:
隔离管子有短路吧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不到200吧

网友B:
查查条件,老的出问题不多的

网友:
没有,有短路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不到200吧

应该是的,但是给同行修,就报了100,还有哪些信号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条件,老的出问题不多的

知道的信号都查了,还有哪些信号要查。我感觉是充电保护了。像是高温或者电流过大保护。

网友:
查查条件

网友:
TEMP_MBAT有点偏低 插电池正常应该是2V  插上适配器 ACOK应该为0v

网友:
有些都查了,还有哪些要查的条件。麻烦告知

网友C:
头几天遇到个hp 一样问题  电池坏了

网友D:
隔离管没短  也可以换了试试 也可能软击穿呢

网友:
查一下BAT SMB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几天遇到个hp 一样问题  电池坏了

电池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管没短  也可以换了试试 也可能软击穿呢

换过了,实在没招了

网友:
不要说那么多,换EC试试

网友(2021-11-23):
实在不行就考虑一下EC和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