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显卡,放久了不亮,

楼主(2021-10-03):
七彩虹1050显卡,放久了不亮,通电后核心会发热,不显示,各位大哥有没有思路?

网友:
这个显卡别人送的,修好能值多少,我主修手机的

网友:
板子看着没有进水,摔的迹象,单纯的放久不开机,我自己有张750ti也是这样

网友A:
都不说一下具体情况 怎么帮你看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上电查查供电就这些

网友B:
编程器备份的还是软件备份的?

长安长 -3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海阔天空a -2 人家在求助 有没有仔细看帖

网友:
应该是腐蚀了

网友:
修手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七彩虹的丐版卡 容易腐蚀 建议仔细检查下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打阻值,看腐蚀,

网友:
所有供电都有,然后核心也发热
,就是不亮机

网友:
3.3v  5v 都有,核心0.8 伏特,显存1还是1.5来着

网友:
没有,一般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备份的还是软件备份的?

没有编程器,电脑工具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说一下具体情况 怎么帮你看

没怎么搞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汗le

放久了大哥

网友D:
跑码到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码到什么位置?

我直接卖了

网友:
显卡没啥修的  用mats 测试一下

网友:
如果没短路,测核心显存电压。如果都以了。跑mats ,看看 。

网友(2021-12-04):
检查晶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