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映美发票3号打印机有初始的打印动作不能持续打印维修案例

楼主(2021-10-03):
接修一台被高压烧坏的发票打印机,能正常通电,也有打印的动作,就是无法持续打印

拆机检测5V与36V输出电压值均正常

因是供电所的交流线路出了问题,高电压输入产生的问题,重点检查电源板,发现桥式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鼓包损坏,不远处的排线上还有黄色的电解液,没拍特写图,推测是交流输入电压已超过283V了,否则耐压400V的电容不会损坏

因无120UF/400V同规格的电容的,找了一个100UF/450V的电容替代,先换上,注意耐压值需要大于理论的311V(如交流稳定为220V的情况下),常用的适合的高压电容基本都是400V或450V等

装机后测试打印,恢复正常

网友A: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有强电进去一般就是保险,整流,滤波,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有强电进去一般就是保险,整流,滤波,三极管。

是的,就这些都有可能 烧坏

网友B:
电源板通病 俺们天天申请换在保的机器板子

网友:
谢谢老哥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通病 俺们天天申请换在保的机器板子

电源板不贵,但这台机是交流电压过高烧坏的,不是正常工作下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不贵,但这台机是交流电压过高烧坏的,不是正常工作下损坏的

这个板坏电容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