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2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1-10-03):
GA-H81M-D2 rev;1.0不定时掉电,急求图纸点位图,多谢

网友:
d2的好像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个不定时掉电难搞啊。要有示波器抓波对比就比较好判断了。费时间

网友A:
我这里技嘉华硕H81和B85坏了一堆,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技嘉华硕H81和B85坏了一堆,头疼

兄弟们愿为其排忧解

网友:
你看看是否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们愿为其排忧解

我来一个个整理,然后发上来给你们参考一下帮我看看

网友:
多谢,正好要找这个的图纸

网友:
正好修道一块这种主板。。我的感觉是桥坏了,内存也烧了。CPU供电电路也烧了这种板子 烧就会烧一片 我弃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