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开机一秒掉电

楼主(2021-10-03):
技嘉h61m-ds2开机一秒掉电,开机瞬间有5V,12V,短接绿线对地,pch1.8vhe 1.05V  没有产生,随后IO发烫,应该是挂了。

网友:
更换R220、R221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做啥的?能讲一下原理么,大神。我也有一块主板情况类似

网友:
过流检测的电阻?如果是IO发烫,故障就不在这里了。先看看3VSB,RSMRST吧

网友:
或者就跟你说的那样,IO本身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