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Yoga 14sARH 2021阻值图+原厂BIOS

楼主(2021-10-03):
版号:NM-D431 rev 1.0配置:R74800H_UMA_16G
测量工具胜利VC80D 表不同数值会有所偏差仅供参考

Yoga 14sARH 2021.BIN

16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36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21-11-26):
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什么意思

网友(2022-07-07):
权限不够?“||::LL

网友:
既然发出来了为什么权限设置那么高啊。有啥意义

网友(2023-06-02):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资料。修到一台不开机的,测量公共电压不升压,然后发现PL6202(5V)接地,烧机发现是电容短路了,取掉后修复。另外这款机器电流很大,如果使用PD转换头,要选择100W的才行。

网友:
权限不够 下载不了   权限太高

网友:
权限不够,哎

网友(2023-11-09):
有个玻璃芯片坏了   不知道型号

网友(2024-07-20):
BIOS资料是好的,已验证

网友(2025-04-21):
下载不了 特定人群才能下

网友(2025-09-22):
谢谢楼主有用!对照你的图,我迅速测量出我的5V短路了,是TPS65994AD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