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11代CPU华硕FX506HC BIOS艰辛历程

楼主(2021-10-03):
今天弄了个FX506HC BIOS艰辛历程  客户自己升级BIOS成砖的机器
1.MXIC 77L12850F芯片RT809F编程器不支持
2.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代换的芯片  官方下载BIOS提取出来与原BIOS合成 刷进去开机可以显示但比较慢。以为OK啦,但出现不认硬盘。
3.只有合成ME看看,合成完刷进去 尽然好了。***注意11代CPU的机器原机ME也有可能不行。

1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还没有碰到 谢谢分享

网友A(2021-11-03):
老板用的什么芯片型号代换的?我这也有一个要换

网友(2022-01-01):
引用 网友A:
老板用的什么芯片型号代换的?我这也有一个要换

你只要看看BIOS芯片的供电是1.8V还是3.3V只要BIOS芯片供电电压一致基本可以代换。

网友(2022-07-10):
为啥下载打不开

网友(2022-12-17):
请问你用哪个型号来代换?

网友(2023-03-04):
用25b127ds.y7000上的就可以

网友(2023-05-28):
今天遇到这个芯片了,直接忽略型号刷进去了,亮机也正常

网友B(2023-08-27):
编程器太老了,刷不了,谁有支持这个77L12850F芯片的编程器推荐一下

网友(2024-02-19):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太老了,刷不了,谁有支持这个77L12850F芯片的编程器推荐一下

硕飞sp16b 的编程器可以刷

网友(2024-04-09):
可能自己添加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