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SF2281开卡 Linux环境

楼主(2021-10-03):
前     言

      目前看到的开卡环境及教程不是很完美,总有部分遗落,综合各方教程材料整合了这份虚拟机环境,可直接虚拟机启动,也可以写入16GU盘、硬盘启动系统
一、卡开环境
系统版本:Fedora 14 i386 中文语言
开卡工具:包含SandForce 1.7和1.5版本
演示固件版本: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
虚拟机版本:VMware® Workstation 16 Pro

二、开卡流程(流程中的路径、途径为镜像对应)
0、文件夹说明
/root/Desktop/ssd                        SSD开卡软件根目录
/root/Desktop/ssd/fw                        固件目录
/root/Desktop/ssd/lic                lic文件目录,即芯片对应配置ID
/root/Desktop/ssd/mpt                固件解包目录,即配置ID固件的*.driveconfig,*.mfp
/root/Desktop/ssd/soft                开卡应用程序目录
/root/Desktop/ssd/WIN软件                windows下的测试软件
/root/Desktop/ssd/固件支持列表        fw固件所包含的芯片及ID对照表

1、让SSD进入ROM模式
SSD通电前短接跳线、通电后几秒断开跳线;

2、读取SSD地址
打开“终端”,执行
lsscsi
如:
[0:0:0:0]    disk    ATA,  SandForce{200026 BBR0 /dev/sda
SSD地址即为0:0:0:0

3、读取Flash ID
运行桌面“3、开卡“程序,
Function选择 READ_FLASH_ID,
Log Folder为 /root/Desktop/ssd/log
Port ID填入SSD地址,并勾选,
单击Start读取

4、修改lic文件
通过Flash ID在支持列表xlsx中找到对于配置ID
并开打lic文件修改,如:
<configuration_id id="28041" />
删除其他不相关的ID行和最后的<checksum>******</checksum>
并保存

5、添加checksum
打开“终端”,执行以下两行命令
cd /root/Desktop/ssd/soft/SF_Genesis-v1.7/
./checksum /root/Desktop/ssd/lic/hack.lic

6、解包固件
运行“1、解包”程序;
Distribution Firmware Package File 为 FW_***.dfp文件
License File 为 /root/Desktop/ssd/lic/hack.lic
Destination Folder 为 /root/Desktop/ssd/mpt
Customer identification Number:为 0
Diagnostics Unlock Key 为 1,2,3,4,5,6,7,8,9,0,1,2,3,4,5,6
Firmware Revision Override String 为 NA

7、修改driveconfig文件
External Write protect 必须设置为 External write protect circuit Exists
Identify Data的Model No.:设置为 型号信息
Serial Number:品牌序列号 可不填
Vendor Unique Data:品牌信息 可不填
Low level Format Settings的Max LBA Count for 512B Sectors:调节使用容量
Save As 另存为

8、开卡
打开“3、开卡”程序
Function 选择 PROCESS_SSD
DriveConfig 为 ***.driveconfig文件
MFP package 为 FW_***.mfp
Log Folder 为 /root/Desktop/ssd/log
Prot ID 填入SSD地址并勾选
Serial NO.:填入序列号
WWN:填入全球唯一名字
点击Start开卡
最后显示PASS为写入成功

三、整合环境下载
天翼云_Fedora 14 i386和 开卡工具SandForce 1.7和1.5版本整合包.txt (116 Bytes, 下载次数: 176)

网友:
我咋没搞出来呢

网友:
搞到第几层停住了?

网友:
开头就没认到盘…

网友:
感谢分享,Fedora系统下稀奇

网友(2021-11-12):
整合就很方便了

网友(2021-12-25):
我就喜欢整合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