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6F通电掉电求助

楼主(2021-10-03):
华硕FX86F 双风扇,独立显卡。故障是客户看着电影突然黑屏,然后开机为通电掉电,反复如此。长按开机后强制关机,拆机拔掉内存条重插,通电长亮不显示。

测量19V输入正常,内存1.2V 正常,CPU供电1V,测量BIOS芯片3.3V正常。难道是显卡坏吗?新机器有碰到过吗?

电流跑到1.7不显示,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A:
测量PH C 和VCCSA是短路的,CPU旁边的电感都是短路,不会是U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PH C 和VCCSA是短路的,CPU旁边的电感都是短路,不会是U坏了吧

CPU短路哪里能出电压。CPU本来就阻值低是正常的,南桥阻值要100以上,短路当然不行。

网友:
刷个BIOS吧,他的损坏会引起电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