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 500W電源故障 風扇不轉 沒有供電輸出

楼主(2021-10-03):
EVO 500W電源故障 風扇不轉 沒有供電輸出請教各位大大指導,尋求維修思路或線路圖~~~~~~謝謝

网友A:
上电有输出么,整流桥MOS管PFC DCDC降压 基本上小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有输出么,整流桥MOS管PFC DCDC降压 基本上小故障都解决了

二顆大電容有量測到DC150V左右

网友:
有知道的大佬吗

网友:
這顆電源供應器常常出現新品拆封上電,風扇不轉,檢測都沒有供電電壓5V 3.3V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顆大電容有量測到DC150V左右

那肯定是不正常的,最少也要300V

网友:
参考长城电源或图纸,先搞定5vsb.

网友:
整流330v,两只大电容分压得dc150v是正常的,说明两只推挽三极管是正常的,问题放在TL494芯片8和11脚是否有方波输出。考

网友C:
楼主问一下电源是半桥结构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一下电源是半桥结构的吗?...............

有四個整流二極體及二顆大容

网友:
哪里有半桥,这是双管正激+pfc拓补

网友:
没有基础没法指导维修的,很危险

网友:
按流程来 1待机电路 正常 2 PFC正常 3 后级管理芯片正常 4 干粗活的前后级开关管 整流管正常 5各种配合零件虾兵虾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一下电源是半桥结构的吗?...............

这个电源是杂牌的老半桥,呵呵

网友:
不建议搞,这个是个杂牌的老半桥,如果你想要搞得话先看有没有5v待机,然后短接绿黑线开机,看风扇抖不抖

网友:
EVO一看是半桥推挽式,差点看成了evga。小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