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潮7000-13蓝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1-10-04):
   这个笔记本 拿来 这个没什么说的,最多装一下系统什么的。我问了用户情况,用户说笔记本有的时候蓝屏,照网上说的改了一下BIOS,自己想来装系统。现在系统怎么也进不了,只要一进WIN10转一圈,马上蓝屏。我拿过机器,拆开机器,电池放了电, 恢复了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了时间,可是故障一样,连进WIN10  PE都蓝,晕哟,是怎么回事,固态坏了,拆换固态,故障一样,内存这些是板载的,没换的了,断断续续搞了一个小时,又找了一个同样版本BIOS的电脑对了一下BIOS里面的设置,找不到故障原因,因为在BIOS里面不蓝屏,没有去动硬件,想到可能还是BIOS的原因,准备找一个 BIOS刷一下,突然想到我们以前硬盘接口模式蓝屏的时候,装WIN7把硬盘接口改成IDE,有正常的例子,于是也来把有些设置反过来改,当改成这样后 顺利装上了WIN10系统,试机,正常交给用户.这个反向修改,装WIN10才不蓝屏的,我笔记本是第一次遇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没刷BIOS,搞其它的成功经验。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A:
朝7000传统模式安装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朝7000传统模式安装win10?

   是的,奇怪吧,我希望我不返修:我还给用户打了招呼,叫他不要改BIOS .

网友:
感觉会返修哦。。。

网友:
安装版的win10  不能用?

网友B:
原来是有时蓝屏,客户改了 后变成每次蓝屏。只能用ide模式才能做系统,这本身就是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有时蓝屏,客户改了 后变成每次蓝屏。只能用ide模式才能做系统,这本身就是病。

    那个改IDE装win7的用户我记着是一个H61的华硕,那个机器是从我这里出的机器,好多年了,前一个月都还来找我装过系统的,一直是那样改的,没敢变。呵呵,有的时候不管它什么原理对不对,只要能用就行,就像毒可入药一样,能治病就行

网友C:
IDE比AHCI协议,落后太多,硬盘读写速度,整机运行速度,最少下降50%,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默认是UEFI启动,你试试用原版WIN10安装版,一步一步安装,先做好资料备份

网友:
厉害厉害大神教教我

网友:
会返修的,这机器CPU特爱坏。今年碰到十几台CPU坏的

网友:
估计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应该会返修。

网友:
没看懂,你改的哪里?好像你图片上的那些根本不引响系统哦

网友:
今年碰到十几台CPU坏的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 感觉学到了

网友:
这机器的CPU是爱换 上次遇到一个要把电池才能开机的,判断还是CPU坏同行的机器放弃

网友:
正常情况下默认是UEFI启动,改为IDE接口模式试试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不对的蓝屏代码是7b,不影响进pe,你这机器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统一回复以上各位,这个机器是面馆老板娘女儿的,已经正常使用3天,我今天还吃了他家的面,没说笔记本有问题,继续观察中,一有坏消息,立即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E比AHCI协议,落后太多,硬盘读写速度,整机运行速度,最少下降50%,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这个笔记本这个版本好像都没改动硬盘接口模式的选项

网友D:
学习了!奇怪的问题很多!索尼笔记本只能用原生系统装!装ghost版开机进系统会风扇狂转黑屏!装了原生的一切正常!

网友:
恢复出厂就可以装win10了

网友:
不会返修的,就是模式问题

网友:
问题肯定没有解决会返修的,这个问题和内存cpu有关系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BIOS问题了,缺资料信息,刷了改成UEFI肯定能行

网友:
没遇到过同样的情况,遇到过进PE蓝屏的都是换CPU好的

网友:
这个传统模式(legacy)不一定是die模式,可能这台笔记本也没有ide模式了

网友:
不过,看你这台电脑,应该是传统BIOS启动,必须要选legacy模式,这种模式下不能装win10系统

网友:
这种问题硬盘内存可能性估计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机子有问题  设置这个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我觉得

网友:
这个问题在新机器里面几乎没有了吧   基本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这样我感觉以后还是会有问题的,问题根本没有找到

网友:
现在各种协议,各种接口,不学习就落后啊!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机器最好用安装版的安装  GHOST版本的很爱蓝屏

网友:
还能这样搞,你是个天才呀

网友:
稳定吗? 感觉没找到病根

网友:
楼主,没有返修吗?  应该是没有解决问题,我之前遇到的,都换主板了,换了就好啦,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
觉得机器还是哪里有毛病

网友:
这个问题修起来太熬人了

网友E:
如果我说这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质疑我?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CPU快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说这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质疑我?

这机子有独显吗?以前遇到一个,HP的原版安装win10,提示,此显卡HD7xxx和系统不兼容。我去。装上能启动就是会卡主不动,只能强关,后来换个WIN10版本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有独显吗?以前遇到一个,HP的原版安装win10,提示,此显卡HD7xxx和系统不兼容。我去。装上能启 ...

MX150显卡应该是 EFI启动和显卡关系可以去研究下  我猜得不错的话 楼主机器装好系统应该没有NV控制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有独显吗?以前遇到一个,HP的原版安装win10,提示,此显卡HD7xxx和系统不兼容。我去。装上能启 ...

     这个机器有独显的150,这么多天现在可以说正常了,用户的独显那些我装系统的时候都试了的。正常用的。现在回想,这个可能跟CPU有关,我刚开始装好系统,温度70多,处理过后降为4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MX150显卡应该是 EFI启动和显卡关系可以去研究下  我猜得不错的话 楼主机器装好系统应该没有NV控制面板

  一切正常的,我改过垂直同步。(我N卡的基操)。

网友G:
这个界面也就只是设置了支持老的引导方式,且老方式优先。  即使用UEFI引导也不应该蓝屏,貌似还有故障点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界面也就只是设置了支持老的引导方式,且老方式优先。  即使用UEFI引导也不应该蓝屏,貌似还有故障点没 ...

    当时的情况是恢复出厂设置,UEFI进MediaCreationTool 都蓝,换了硬盘一样,其它的要大手术,无意行为,居然柳暗花明

网友(点评):
也是啊,先弄能用再说,大修太麻烦,反正客户也不懂

网友:
这种问题也弄出来发个贴子,不明白

网友:
楼主你确定这个笔记本BIOS设置里有改动硬盘接口模式的选项吗??

网友:
就一个硬盘模式,需要搞这么复杂,你是牛批

网友:
这种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WIN10改那里应该 没有用..的.........应该碰巧没蓝屏了...

网友:
今天有没有去吃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网友:
老板加油, 有时候多试才知道问题

网友:
本来现在很多机器就是这样 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那你是装系统的时候分区不是GPT模式,呵呵

网友:
这个不太容易搞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奇怪的问题很多!索尼笔记本只能用原生系统装!装ghost版开机进系统会风扇狂转黑屏!装了原生的一 ...

驱动问题,ghost与原版系统区别主要封装时精简优化这些差别,另外就是驱动。

网友:
马虎了事,根源还是没解决

网友:
改一下启动方式

网友:
还是系统不好  原包的系统应该不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