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福禄克等国外表的看过来有木有这种尴尬

楼主(2021-10-04):
    这个情况已经发现很多年了,之前用过三和CD771   现在的福禄克17B  之类的一些国外万用表  对地阻值比国内低,修个烙铁  尴尬了上图

哈哈   我不相信很多新手买福禄克没有这样的尴尬, 尤其现在测CPU供电  显卡供电   1.05v供电 对地阻值很低的情况,你们测量的时候有木有分不清是短路  还是正常  哈哈哈哈

网友A:
早就分不清了  只能凭经验

网友B:
明显是你自己操作失误:
万用表显示的是二极管图标,数值单位是V。你聊天记录里打的是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分不清了  只能凭经验

  哈哈   一开始用  测阻值真是不适应,尤其自己还不太懂的时候   阻值低的  当短路修

网友C:
误导人,纯粹的不懂瞎搞,高端显卡正常值低于1欧的你也当短路修?换显卡?
15B 17B 是低端表,被修电脑当成高端表来用了,你换个FLUKE187 189 再试试,

网友D:
准还是很准的,只是低端表显示位数不够。

网友E:
买了个优利德的  后来又买了个15b,现在还是在用优利德的表,15b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优利德的  后来又买了个15b,现在还是在用优利德的表,15b吃灰了

我还是用的61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还是很准的,只是低端表显示位数不够。

   哈哈 兄弟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优利德的  后来又买了个15b,现在还是在用优利德的表,15b吃灰了

国外的表  阻值就是低,应该是和国内的基准不一样吧,  习惯也就好了  一开始真是当短路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你自己操作失误:
万用表显示的是二极管图标,数值单位是V。你聊天记录里打的是欧

  2台表 实际测量的数值   多用几款表就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误导人,纯粹的不懂瞎搞,高端显卡正常值低于1欧的你也当短路修?换显卡?
15B 17B 是低端表,被修电脑当 ...

不管你信不信, 新手维修用福禄克15  17  18这种    肯定会有人会把阻值低的   当短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还是很准的,只是低端表显示位数不够。

因为烙铁坏了,然后测阻值, 我昨天还去借了一个国产来测试,不然没法搞  手里就17B  测不到3欧, 这问题10年前就遇到了   只是当时纠结一下,后面发现三和 和福禄克都是低,所以猜想国外可能基准不一样, 就这么一直用了  遇到阻值低的  1.05  CPU供电  显卡供电   直接按正常修了

网友F:
以前纠结过,现在都是靠感觉,毕竟买不起5位的台式表  安捷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纠结过,现在都是靠感觉,毕竟买不起5位的台式表  安捷伦

我也是这样,一开始纠结一段时间,后面慢慢的  也就习惯了,高大上的  那些做研发用的    我们维修相对来说用不到台精密的   ,遇到对地阻值很低的   反而觉得国产表挺好用的  哈哈   支持国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样,一开始纠结一段时间,后面慢慢的  也就习惯了,高大上的  那些做研发用的    我们维修相对来 ...

以前厂里面上班时候  厂里面用的安捷伦3440A好像,示波器泰克300M,风枪JBC 烙铁威乐,都是上千甚至过万设备,但是那些驻厂的维修用的大多数都是优利德,最多弄个福禄克,自己也买了一个17B,以前尴尬过 现在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厂里面上班时候  厂里面用的安捷伦3440A好像,示波器泰克300M,风枪JBC 烙铁威乐,都是上千甚至过万 ...

  尴尬过  ,那时候还年轻  哈哈   现在 。。还是别说现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