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好玩并且有点绕的广达AM7维修过程。

楼主(2021-10-04):
故障机型:  DELL  14-7447    板号:广达  AM7
故障 :报修故障是不开机(不加电)
检测:
拆机检测 ,主板各关键点阻值正常 。通电测试 。

          1.接入19V发现19V正常产生,实测3V  5V  发现没有产生。测EN正常 。EN正常先基本排除了EC周边故障 。
          2.示波器捅到3V电感输出端 。马上看一下波型 。发现波型如下。

       通过波型看出2问题
             1 . 3V过压保护过压保护点正好是3.87V左右。正好满足芯片的OVP触发阈值117.5%(3.3V*1.175=3.8775V)
             2.电压已经正常产生并且能维持上百个MS。如果电源电路本身引起的OVP动作那应该是软启动+过压延时保护时间就要有动作。软启动时间是0.91MS左右。过压延时时间才为0.5US,加一起也不过1MS左右。而开关电源能维持 这么多个MS基本排除电源本身保护。
             3.初步判断是由于负载开关打开后,3V电源的电流控制环路检测到负载电流过大,在OC阈值门限时间内长时间开通上管导致了上管的开通时间过长引起的电压过压。
            4.马上检测所有3V转换开关的后级,发现3VRUN等电压并没有短路。实测的时候也发现EC还没正常工作呢。还没接收到S3的抬高呢,根本也没开通过后级的开关。找不到问题了,瞎测,,测测这。。测测那。。S3#以前也没啥玩应,测了一大圈。也没找到点。
            5.找不到问题仔细研究了一下,,看3V过压的波型,也不是瞬间就过压的差不多过了2个MS才触发的过压。是有一个很大的斜率的,说明不是3V直接短路,很可能是串电压,这种串电压其实也好查,能串电压的负载肯定满足2个条件。就是同时满足,有3V 和3V以上的电压源供电。在笔记本上就是满足3V和5V了。
            6.满足这个供电条件的基本只有一个芯片。就是USB供电芯片了(笔记本上5V供电应用很少)。。,马上测量U25   还真发现问题了。。。4脚的USB_RIGHT_EN#,明显异常波型如下图。。。

但是这个信号并不与3V直接相连是通到EC的。难道是通过EC内部的逻辑电路。如经过上拉串到3V上的?为了证实,我还特意拆了EC测一下,3V就稳定了,判断 。就是5V串电到USB_RIGHT_EN#,然后因为EC采用3.3V供电,通过EC内部的上拉或者其它的逻辑电路。串到了3V上,引起3V过压。。并不是U25内部直接的3V  5V的串电引起,。而是U25的5V供电和EN串电,通过EC内部的逻辑电路 ,引起了3V异常 。。。这是真绕啊。。。。但最终原因还是U25,马上更换U25如下图.更换完成后,直接上电,一路小跑的电流。亮机了。。。。维修完成 。。。。好玩的故障 ,然后大家以后多注意。

 会员1583444300鑫豆2026-4-15 16:00
 会员913735300鑫豆2025-11-7 15:25
 会员1237648300鑫豆2025-4-16 23:59
 会员523514300鑫豆2025-2-24 10:36
 会员292559300鑫豆2025-2-21 16:00

网友:
楼主分析故障细致有序看了受益

网友:
混分第一。码字不易 。大家加点下载分。谢谢了。。。、

网友:
大神思路清晰

网友:
受教了,向大师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棒

网友:
啥时候才能这么优秀

网友:
技术真牛逼了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分析很有道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示波器用的厉害啊

网友:
求分,求分

网友A:
曾经修到过串电的,所以一看你那个波形就想到了,还在郁闷怎么开头你怀疑过流啥的。。。还好后面你绕回来了

网友:
受教了,向大师学习
受教了,向大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修到过串电的,所以一看你那个波形就想到了,还在郁闷怎么开头你怀疑过流啥的。。。还好后面你绕回来了

饼哥多虑了,哈哈,后级开关开通后过流的,多的是,也这样波形,加点分吧,分可怜完了

网友:
精华帖要付钱才能看吗

网友: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网友:
技术高 ,感谢分享

网友:
给愿意分享技术的人加分!

网友:
大神思路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好帖子 都要给钱了啊

网友:
这个故障和我修的13302差不多 如出一辙 其实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同款示波器 嘿嘿

网友:
大神,收下我的膝盖吧

网友:
学维修好难啊,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啥时候才能这么优秀啊。

网友:
经验分享,向大神学习,我顺便混个积份,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你这个分析相当专业了,很多专业名词都是很少见的,这才是大师的表现。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月饼老师好厉害 好像成为大佬

网友(2021-12-02):
点赞,技术真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牛皮对保护电路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2022-01-17):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轻松秒杀。修机码字不易,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