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17xr5 板号LA-9331p 接错屏线 3.3v对地短路 ,ec短路更换ec开机7声报警

楼主(2021-10-04):
戴尔外星人17xr5 板号LA-9331p 接错屏线 3.3v对地短路 ,ec短路更换ec开机7声报警,上cpu电流1.3然后就不动了,拆了cpu开机也是7声报警 电流0.5a,查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cpu供电三个大电感很热,cpu没上的情况下也很热,用手摸三秒就会很烫手、电压为1.7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
bios都刷过了都没用 !

网友A:
CPU电压1.7是正常的

网友B:
七声报警,已经给提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1.7是正常的

没装cpu都没负载、为啥3个cpu电感 那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声报警,已经给提示了

啥提示啊?显卡吗?

网友D:
换屏看看 是不是屏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装cpu都没负载、为啥3个cpu电感 那么烫?

后级可能微短,也有可能某一组上下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看看 是不是屏也坏了

屏好的
测试了 现在是不插cpu内存也是7声报警 电流是0.5a装上cpu是1.3a然后就不跑电流了一直卡在这

网友:
已修好谢谢大家回答、热都是正常的 我把qv25短接就搞定了!这个开路了导致屏无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