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新出的笔记本,新款 新增的电源转换头

楼主(2021-10-04):
请问下大家,新出的 新增的电源头子哪里买得到?
比如:新款华硕飞行堡垒圆头带中间针,新款惠普暗影精灵带中间针的头子,哪里买得到

网友:
华硕飞行堡垒 圆口带针的 戴尔惠普的可以用  暗夜精灵有很多种 小口带针 大口带针跟HP一样通用

网友:
只要差不多 能怼进去就行    大不了用手掰着点能接触到就管   反正真是要修的话  都是拆机焊线上电上去

网友:
是小蓝口吧  但你还是买个原装适配器得了 新款暗影精灵用电流表是不会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