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感发烫

楼主(2021-10-04):
电池旁边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杆非常烫手,请问下正不正常!小米的本子,刚修完升压电路!

网友:
是啊,联想笔记本尤其是运行PS、PR时间长一些发烫,鲁大师提示80度左右了,感觉休息一会,温度才降下来。

网友A:
一般来讲不太正常,MOS发烫可以理解,电感理论来讲属于无功率器件发热很小   -----我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不太正常,MOS发烫可以理解,电感理论来讲属于无功率器件发热很小   -----我猜的

也不全对,电感简单看成铜导线,发热严重肯定不正常,时间长了绝缘层易短路造成更大故障,充电电路上电感发烫就是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全对,电感简单看成铜导线,发热严重肯定不正常,时间长了绝缘层易短路造成更大故障,充电电路上电感 ...

所以说发烫还是不正常

网友:
大家分析下大概哪儿问题哦,无从下手,mos管也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