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25开机能亮 重启就不亮了,外接能亮

楼主(2021-10-04):
  A1425开机能亮 重启就不亮了,外接能亮,换了屏线了,故障一样,第二天早晨来把电池断开重开又能亮,只要不关机都一直亮,但是一关机,就不亮了,外接是可以亮的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休眠吗?三极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吗?三极管问题?

就是还没找到问题,他们说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霍尔电路有问题吧,可以重点查。。。。

网友B:
LID问题 然后1425是没有北桥的 只有南桥 这款机器SMC容易死 如果不是LID问题你可以换个SMC试一下 虽然比较贵

网友:
我有SMC低价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问题 然后1425是没有北桥的 只有南桥 这款机器SMC容易死 如果不是LID问题你可以换个SMC试一下 虽然比较 ...

问了两个人,有个说EC有问题,有个说桥有问题,喊我换, 我想把机子卖给他们了,不想修了,

网友:
更换SMC吧    基本上搞定

网友C:
屏线接口清洁一下,别问为什么, 装上就收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清洁一下,别问为什么, 装上就收钱吧

哈哈,屏线我都换了试了,A1502的屏拆开重插下屏线,才吃的到钱钱,1425的不的行

网友:
换过了 故障一样

网友:
  为什么放电点就可以亮机器了??  我认为是RTC电路坏了   你可以接可调电源看下不开机的电流是多少 和能亮机的电流去对比,你外屏是有显示的。内屏不显示查下LVDS模块工作条件,

网友:
北桥不应该 去查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