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这个三极管每个角都短路,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芯片
[智能电视]
这个三极管每个角都短路,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2021-10-05):
有点位图可以看下图纸里面怎么标注的型号

网友:
看图纸吧,这个封装的一般不是二极管就是三极管还有mos管,一般没别的了。这三个角都导通肯定不对的,那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直接焊在一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