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康佳32寸彩电,这个三极管每个角都短路,请问这,这是什么三极管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1-10-04):
(图片)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N沟道场效应管,用耐压大于200V,电流3A左右的管代用就行,这个管击穿的话,要检查一下灯条!

网友A:
给一份图纸你参考一下,电路应该差不多的。

康佳35018252 LED32E320N( RTD2649机芯)液晶彩电图纸.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一份图纸你参考一下,电路应该差不多的。

没有图纸,查不了,网上也搜不了康佳LED32K1000A,老师有图纸吗,谢谢